[讨论] 关于锁相环pll中的压控振荡器VCO的初始控制电压

楼主(2012-03-02):
大家做pll时,VCO的初始电压怎么取值呢?是系统默认的还是自己手动设置的0V抑或其他值?
这个初始电压直接关系到锁定时间的问题,比如VCO的控制电压Vc=1.5v时pll锁定,那么我要是从0开始,比如要20us锁定,那么我要是设置VCO的控制电压Vc的初始值为1.3V,那么我的锁定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比如仅仅只需5us。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Vc要自己设置在0v开始吧,因为系统上电时肯定是无电压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
既然是个指标,那该和指标的需求方讨论。
我觉得是0开始。你得对客户保证所有状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0开始吧,不过话说这个VCO的控制电压在仿真时可以设置初始值,但是实际中也能设置吗?

网友B:
为啥要从0开始?
芯片没有enable吗
有的话你可以用enable control从任意一个合适电压开始
没有enable你也可以从电源电压开始逐渐降频
都比从0开始升频快得多

网友:
不必从0开始吧,enable后有个初始值吧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从0开始?
芯片没有enable吗
有的话你可以用enable control从任意一个合适电压开始

请教一下大佬,请问这个初始电压要怎么给?设计一个启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