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ery compiler 产生的sram,如何带入pt中做时序分析?

楼主(2012-03-02):
请问,memery compiler 产生的sram,如何带入pt中做时序分析?

我现在用pr后的sdf,导入pt后,会报错,指出关于sram部分RETAIN附件有语法错误,不知是和原因? RETAIN应该pt是支持的吧。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MC同时也会产生.lib, 将.lib转为PT可读的.db,吃进PT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lib, 那就自己characterize吧

楼主:
我也试过把sram的 DB直接读入,但是pt分析时关于sram相关的arc都无效出错,和不加入DB文件一样,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