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QS for X8/X9/X16/X18/X32/X36是指的什么,谢谢

楼主(2012-03-02):
请问FPGA芯片介绍上的DQS for X8/X9/X16/X18/X32/X36是指的什么,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楼主:
刚找到答案了
×8就是指8个DQ,一个DQS即和8个DQ组成一个Group(即这8个DQ由这一个DQS进行采样)

网友:
前几天我在看ALTERA DDR管脚资料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问了下他们的技术支持,X8 可以理解为 DQ与DQS的比例。与DDR 颗粒的芯片资料中的 X16不同(颗粒中含义是DQ位宽)

网友(2014-12-04):
X8就是8位架构,每个DQS支持8个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