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 compile -scan没有把DFF转换成SDFF

楼主(2012-03-02):
大家好!!!!我DC做完综合约束后,然后compile -scan 但是里面的DFF单元没有转换成具有scan功能的cell,library 里面datasheet我看过是有这些scan功能的sDFF的,是什么原因呢?没有转换Scan dff 我怎么设置扫描链的输入输出,我也是刚接触DFT这一块,有那位大神帮帮忙呢?(是否在compile -scan )之前约束要假如什么命令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
全部没替换还是部分没替换?

网友:
如果部分没替换,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没有替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帅哥,是全部啊,我都纳闷了····!!!!!

网友:
是否设置dont use这些cel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datasheet整体芯片介 绍是说明有scan 的DFF的,但是我详细看verilog 和datasheet 每一个cell  又没有关于这个类似的描述,spi 里面也没有关于scan DFF的描述,这个是不是有特别做DFT的库呢?难道和DC的库不一样?

网友:
我肯定是你把SCAN FF设成dont us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修改回来··请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你设置这句話的地方把这句话mask掉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设置了一下输入输出,然后直接complier -sacn  根本没设置SCAN FF设成dont use,这个有可能默认是这样设置,请问在那里修改?
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吗?谢谢兄弟啊!!!!

网友:
你做DFT吃得是netlist还是ddc文件,我吃netlist跑DFT整个模块就发现8个DFF,换ddc就可以跑了,不晓得为啥

网友:
1,查看log,是否有error,或者严重的warning,compile命令是否顺利执行
2,查看dont use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compiler -can 的警告!Warning: No scan equivalent exists for cell delay_pipeline_reg[0][13] (DFCNQD1BW P7T). (TEST-120)
Information: There are 138 other cells with the same violation. (TEST-171)

如何查看don't use 设置   命令是report什么?具体看那个···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吃的verilog ,DFF多少和你设计有关吧!!!难道你的太深奥··我理解不了,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兄弟!!!

网友:
    自己看一下库文件,是否有scan cell。从你的warning来看,要么库中没有scan cell,要么库设置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找到了有scan cell的库,那么我compiler -sacn DFF全部转换成SDFF····由于我读入的verilog文件,根本就没有SI这些端口,我是不是要修改我的设计···把SI(扫描链的input)加进去?
你看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SI直接接地了!看图

网友:
si是dft 扫面链的端口,让dft的人连接,综合的人不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啊。兄弟你会dft吗?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设计里面有状态机,里面状态更新是时钟的下降沿触发,而其他电路寄存器就是时钟上升沿触发,那么compiler -scan 就会产生两种寄存器,那么扫描链数据输入就是有两个 si1  和si2 ,那么这两种类型寄存器需要连接在一起吗?还是让它由两个扫描链分开链接这两种寄存器?
    两种寄存器都是由一个时钟源clk来给信号的,那么下降沿触发寄存器前面会有一个反相器,那么我dft_drc的时候产生这种DRC错误,那么我应该如何fix呢?
   错误信息:clk ( Warning: Clock clk can capture new data on TE input CLK of DFF uut3/cs_reg[1]. (C6-1)          Source of violation: input CLK of DFF uut3/bit_cnt_reg[3].
)

网友:
这种warning我们是不管的,但是dft具体如何做,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2012-04-24):
回复 网友E:

    看你的警告应该是你的库有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你看你的扫描单元(SDFF)在lib中是否有"扫描测试"的属性,尤其是“TD/SI/SE”端口。另外如果你有别的工艺库你可以试一下别的工艺库能够替换,另外再将多个厂家的工艺库进行对比——只要对比扫描单元你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