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smic0.18um layout cadence rf ic

楼主(2012-03-02):
使用smic0.18um 工艺画版图时,做LVS 验证时,显示电路与版图一致,但是有这个错误显示  malformed device rfnpsab   这是什么情况呢?怎样解决呢?

网友:
跑一下DRC, DRC通过了LVS才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 跑完了就是前面所说的格点问题和一些电流密度问题,其他没什么问题。然后跑LVS 就是这个error,不知道是不是个严重的错误?

网友:
LVS能对上,但是器件识别失败,这有可能是真正的版图问题,不要轻易放过。

你查一下你的器件在接地方面有没有疏漏。

网友(2012-05-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alformed device rppsab_ckt。

不过我知道这是我的dummy电阻不能识别造成的。但是,这也间接导致我的真实的电阻出现了parameter错误。麻烦了。

请教各位大仙!

网友:
你们要检查一下Smic规则文件中的开关设置是否合适。电阻电容的识别是有多个方式的,要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电路实施的方式,所以规则文件中一开始的很多开关设置都要弄清楚。我记得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解决的,除非….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