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installer无法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03-02):
各位大侠好,小弟正在安装synopsys的各项工具,可惜在第一部installer的安装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启动installer之后说:“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 libX11.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有大侠知道是啥问题么?
       哦,对了,当前的installer没有问题,在32位机器上装过,能够运行。当前的机器是64位的,这个对installer有影响么?

楼主:
64位机能够装32位的installer么?是不是不行?

楼主:
求个64位的installer和scl,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2-08-03):
你好,我也是在32位的机器上安装正常,在64位上就不行,提示:/。。。。。/tclsh:command not found。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遇到过
这个情况么,能不能麻烦给点建议。

网友:
第一检查你的版本问题,第二检查你的安装包和你的系统是否匹配,第三检查你的软件的版本。这些都是会影响到软件的安装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3-03-08):
那是因为你没有安装64位 tclsh

网友(2013-12-21):
请问您解决没有?我也在困扰

网友(2014-03-03):
yum install "the things you need"

网友(2014-05-21):
install装不好

网友(2014-07-27):
我也是啊,求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