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对后端以后的发展趋势怎么看?

楼主(2012-03-02):
大家对后端的趋势怎么看呢,现在工艺制程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先进了,不知道以后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状态,各位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讨论下。
另外,目前来讲,那些公司的后端以后发展趋势会比较好?

网友:
听说后端不是一般的累人啊~~~哎~~~~

网友:
后端设计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随着工艺的降低,如果工具跟不上的话,会很累。
但是工具一旦跟上了,又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考虑很多新的物理效应和规则。
越是低的工艺,越与真实的物理世界接近,越超出人类大脑承受的范围。
后端的趋势,我个人认为会更加趋向多重分工协作。现在来看,还只是在CTS前,CTS,CTS后,route,signoff,package等的分工阶段。或许在未来将有更加细致的分工,因此,只会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如有不足之处,请斧正!

网友:
发展再好,可能与我无缘了,公司刚上班半年,加上实习期一年不到,就遇到公司大裁员,虽然已经做过几个项目,但还是找不到工作啊,这世道,哎。。。

网友:
等着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谈谈个人的理解:工艺进入40nm以下,对PR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处理的问题多了。但我觉得留给后端的时间不会因为工艺复杂而增多,同时工具流程也会进步去适应工艺。听了EDI 11.1的宣讲,感觉为了应对复杂工艺要求,提高时序收敛的效率,工具的趋势好像是步骤的融合。比如采用物理综合流程及一些先进的加速时序收敛的时序预估算方法,综合,place可以一起考虑。采用ccopt这种不考虑balance skew的时钟树综合方法,preCTS,CTS和postCTS也有可能融合。因为si对时序的影响非常可怕,以后也会倾向于干脆将postRoute opt和 fix si 融合在一起。同时,IP供应商,foundry,EDA厂商之间的合作也会更加紧密,复杂的工艺规则交给EDA工具去处理,关键IP的做法会有详细的指导。也许pr工程师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多了,还要放弃老的经验,但最困难的问题都已经有解决方法了,估计留给我们的挑战总是应付得了的。

网友:
楼上讲的很深入啊!

网友(2018-01-29):
感謝回覆 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