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网表导入cadence生成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2-03-02):
最近学习数字电路的设计流程,参照
<Digital VLSI Chip Design with Cadence and Synopsys CAD Tools >
这书做实验,今天想利用verilog结构级网表导入cadence生成原理图 ,
一直得不到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下面是一些截图。请高手帮忙。

先是填入verilog文件 和库文件等
(moore_dv.v使用UofU_Example库通过DC综合得到)

点OK之后,CIW显示导入完成了

运行之后log是空的,但网上有个例子显示成功了有列表

最后库里面也是空的,根本没生成视图,

楼主:
在RHEL4 下面运行没问题,擦。。

网友(2012-05-09):
这个windows版本问题。

网友(2013-01-04):
请问现在解决了么?要是解决了怎噩梦解决的,请教一下。

网友(2013-11-28):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先是查看verilogin.log文件,该文件又让查询ncvlog.log.
最后,发现是因为端口命名错误,导致输出为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2014-05-20):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有8-bit ADC的verilog-a文件吗?现在仿真需要。谢谢啦!

网友:
换个环境再跑一下?

网友(2016-03-14):
你根据的那本书的哪一页啊??????????????

网友(2016-08-23):
回复 网友B:

Page:333,这两天遇到同样的问题,还好,已经解决。具体导入流程: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4391&rpid=9093062&ordertype=0&page=1#pid9093062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个把月前彻底掌握了,非常感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