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 PCIE 的驱动

楼主(2012-03-02):
刚用spartan6lx25t做的pcie接口,接上电脑后,用哪个windriver自动生成的驱动程序,但是用windriver里面带的xilinx的程序进行数据传输测试的时候老是提示错误。          failed locking device。status ox2000000e- resource overlap。  不知道是什么错?哪位大虾懂得求赐教啊。。。。。。

楼主:
再问下 在ise中设置中得 bar0 和bar2 是什么? 会不会是这两个设置错了我,求教啊

网友:
I don't know PCIe so much!

网友:
BAR0和BAR2是用于向操作系统申请内存空间的,不要搞太大,否则会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