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从电脑硬盘里读取数据到开发板sram里

楼主(2012-03-02):
最近开始学习alteraDE2开发板,大学计划的那种板子、由于对相关硬件的操作还没学会,在摸索,所以想问问大虾,通过编码烧到fpga芯片里,通过usb bluster把电脑硬盘里的一个灰度图传输到开发板集成的sram里的操作流程大体怎么实现。上边的问题问的有点拗口,水平有限,不好意思,希望有大侠有时间帮忙解答。灰常感谢

网友:
可以用一种简化的方法,直接生成一块ROM,将灰度图保存在ROM里面。这样直接烧进去。

网友:
定制rom的方法比较好,如果数据老是变化还是用usb

网友:
如果从USB接口移动硬盘来读,你要用NIOS 做一个符合硬盘的文件系统(NTFS/FAT32)。其实楼上的ROM的方法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做了文件系统,留着,以后就全都搞定。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读SD卡,DE2的板子支持SD卡,你读SD卡,这个还比较简单,而且还很灵活,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的FPGA开发水平确实有限,你说的那种方法在论文里面看到过有人在用,只是我还是不清楚具体的实现放大,如果生成ROM块的话,还是需要一种方法将PC机硬盘里的图片先读取到开发板上的存储器里面吧?也可能我没理解你的意思,敢问大虾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呢?呵呵,灰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提供的方法非常好,只是我想不加软核的基础上只通过硬件操作去实现图片的读取,不过你说的对SD卡的操作确实一种好办法,灰常感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就是把图片数据用工具转化成.mif档,然后再例化ROM的时候把这个.mif档加进去就行了,如果是只是单张图片这种方便简单方便,如果是实时动态的那种,就必须与开发板之外的设备相关。比如楼上说的SD卡,或者USB Device等都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差不多明白了,谢谢大虾指点,再做做看了,还是得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