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Cadence AC分析不正常?

楼主(2012-03-02):
我使用的是Cadence 5141,系统Ubuntu10.10。DC 和 TRAN 都工作正常,但是AC无法正常工作。选择 Results->Direct Plot->AC Gain & Phase 无相位输出,增益也很奇怪。如下图:

想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光看波形咋行,要看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级运放,电压跟随器连接,tran仿真正常,AC仿真无结果输出。问题不在电路,而是Cadence工作不正常,看不到AC的结果。

网友:
到psf子目录下看看有没有结果,或者把你的仿真设置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f 里确实有ac.ac文件。spectre.out里关于ac内容如下:
*****************************************
AC Analysis `ac': freq = (1 Hz -> 10 MHz)
*****************************************
    ac: freq = 1.585 Hz    (2.86 %), step = 326 mHz      (1.43 %)
    ac: freq = 3.981 Hz    (8.57 %), step = 818.8 mHz    (1.43 %)
    ac: freq = 7.943 Hz    (12.9 %), step = 1.634 Hz     (1.43 %)
    ac: freq = 19.95 Hz    (18.6 %), step = 4.104 Hz     (1.43 %)
    ac: freq = 39.81 Hz    (22.9 %), step = 8.188 Hz     (1.43 %)
    ac: freq = 100 Hz      (28.6 %), step = 20.57 Hz     (1.43 %)
    ac: freq = 199.5 Hz    (32.9 %), step = 41.04 Hz     (1.43 %)
    ac: freq = 501.2 Hz    (38.6 %), step = 103.1 Hz     (1.43 %)
    ac: freq = 1 kHz       (42.9 %), step = 205.7 Hz     (1.43 %)
    ac: freq = 2.512 kHz   (48.6 %), step = 516.6 Hz     (1.43 %)
    ac: freq = 5.012 kHz   (52.9 %), step = 1.031 kHz    (1.43 %)
    ac: freq = 12.59 kHz   (58.6 %), step = 2.589 kHz    (1.43 %)
    ac: freq = 25.12 kHz   (62.9 %), step = 5.166 kHz    (1.43 %)
    ac: freq = 63.1 kHz    (68.6 %), step = 12.98 kHz    (1.43 %)
    ac: freq = 125.9 kHz   (72.9 %), step = 25.89 kHz    (1.43 %)
    ac: freq = 316.2 kHz   (78.6 %), step = 65.04 kHz    (1.43 %)
    ac: freq = 631 kHz     (82.9 %), step = 129.8 kHz    (1.43 %)
    ac: freq = 1.585 MHz   (88.6 %), step = 326 kHz      (1.43 %)
    ac: freq = 3.162 MHz   (92.9 %), step = 650.4 kHz    (1.43 %)
    ac: freq = 7.943 MHz   (98.6 %), step = 1.634 MHz    (1.43 %)
Accumulated DC solution time = 0 s.
Intrinsic ac analysis time = 0 s.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ac analysis `ac' was 0 s.

modelParameter: writing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element: writing instance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outputParameter: writing output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designParamVals: writing netlist parameters to rawfile.
primitives: writing primitives to rawfile.
subckts: writing subcircuits to rawfile.

网友:
你的AC信号源需要一个DC值而不是offset值,否则直流工作点怎么确定呢?在哪里做小信号线性化分析呢?这也正是你的AC分析没结果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DC设成1V,仍旧无AC结果。

网友:
一般仿ac都用小信号分析,不用交流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ll Name = vdc
AC magnitude= 1
DC = your input signal dc voltage
其他都不用寫

网友:
offset要设置到零哦。
你的电源电压多少?接地了吗?
电路是咋样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
赚钱哈啊哈~~~~~~~~~~

网友(2012-07-16):
谢谢,学习了! 貌似 9楼说得对!

网友(2014-05-11):
计算机的AC是当前直流工作点进行微分,再建立Small Signal Model,解方程。所谓小信号其实是一个复数信号,通常在一个DC电源下方点Display Small Signal可以进行设置。而加正弦激励的方式,只能用于瞬态仿真,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9樓說的對!!

网友(2014-11-24):
请问用做射频模块前选晶体管的时候应该怎么仿真?怎么出现那种变化曲线,我的版本是6.1.5,谢谢大家

网友(2015-07-13):
新手,需要学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