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data merge问题总结

楼主(2012-03-03):
前段时间一直想找一scripts 完成 design layer 和metal dummary 的merge

现在总结如下,希望能帮得上需要的同学

**************************************************************
deNew()
deNewForm->deLibName->value="lib name"            ; create lib
deNewForm->deCellName->value="lib cell name"           ; create lib cell
deNewForm->deViewName->value="layout"
deNewForm->deToolName->value="virtuoso"
hiFormDone(deNewForm)
**************************************************************
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new cell name" "layout" "mask layout" "w")
dbCreateInstByMastName(cv "lib name" "design cell" "layout" "I0" list(0 0) "R0")
dbCreateInstByMastName(cv "lib name" "dummary cell" "layout" "I1" list(0 0) "R0")
dbSave(cv)
dbClose(cv)

**************************************************************

如上程序结合stream in—out scripts就可以完成merge 功能

tiger_lein

网友:
在calibre下还是virtuoso下用呀?

楼主:
非常抱歉没有说明白,附加如下:
此程序是skill scripts,应用于cadence ciw界面,完成virtuoso中design cell layout和metal dummary cell merge功能;

也可以在命令界面,直接调用,就不用打开cadence 工具了

tiger_le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cadence的版本没要求把IC5141,IC61都可以么?

网友(2012-04-27):
没有太明白用途,直接在layermap中把不同的layer number指定到相同的layer number是不是就可以实现LZ所说的merge了?

网友:
design layer 和metal dummary 的merge

不太理解。。

网友:
我现在喜欢calibredrv 来merge了,比较简单,

icfb 就是看和修改layout比较好,但是有时候速度太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可以的,多工具版本没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libre会生成一个dummy metal的gds,以消除density的问题,最后要和主体的版图数据合到一块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就是跑完了dummy gds 然后新建一个TOP 把原先的core cell 和dummy同时调用进来
   还是不明白这个skill的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libre的merge gds有command没?

网友(2016-03-24):
回复 网友D:

    斑竹,你这个用calibredrv merge之后要再把merge之后的gds倒入到virtuso中吗?
比如要排版,移动什么的?还有倒入virtuso中后我发现IP的某些层没了怎么办?

网友(2016-10-27):
回复 网友E:

   我最近也发现这个现象,单独导入IP.gds时有M6层次。但是merge后的top.gds再导入virtosuo中,IP中的M6就没有了。好奇怪的现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也发现这个现象,单独导入IP.gds时有M6层次。但是calibredrv merge后的top.gds再导入virtosuo中,IP中的M6就没有了。好奇怪的现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妖孽

网友(2018-10-26):
回复 网友D:

  用calibredrv merge gds的脚本可否贴个示例,我现在需要把stdcell io memory和icc 导出的design gds merge到一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