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总线输出的信号电平是3.3V还是5V呢?

楼主(2012-03-03):
输出信号电平和什么有关呢?

楼主:
还没有人回答哦,因为我是用PC104直接接入FPGA,用的是FPGA内核PCI_CORE,不弄清楚它的信号电平是5V还是3.3V的话,我就没法确认是否要加5V-3.3V的转换开关,当然如果不用PCI_CORE用PCI9054的话就不用加这个转换开关了

网友:
5V应该不可能

网友:
貌似是3.3V,不是lvcoms,也不是lvttl。。

网友:
PCI的电压可以是5V,也可以是3.3V,主要是看你信号电平用的是什么电压的信号电平环境。
你把VIO接3.3V,那么PCI的信号电平就是3.3V的,VIO接5V,信号电平就是5V,不过,也可以同时存在3.3V与5V的环境。

楼主:
如果5V和3.3V电源都在用 的话,出来的电平是5V还是3.3V呢?

网友(2012-08-15):
2种版本的都有,看不通设备的需要,可以通过VCCIO的电平来选择。。。

网友(2012-12-06):
有时间泡论坛问这种问题,不如翻翻书

网友(2013-04-04):
是不是要看是总线上那个设备输出,现在一般的PCI设备都是输出3.3v,只是兼容5v而已,但这只是说可以接受5v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无关。

网友:
果5V和3.3V电源都在用 的话,出来的电平

网友:
应该是看FPGA在做管脚分布的时候,PCI管脚所在的bank你设置的电压是3.3V还是5V。FPGA上的I/O电压是通过BANK电源电压调整的。

网友(2014-07-22):
回复 网友A:

    大神:推荐一本吧,小弟感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 Local Bus Specification Revision 3.0,这就是PCI总线的规范,规范中第四章对PCI总线的电气规范作了详细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些啊,我好好看看。

网友(2022-08-24):
我测量到的都是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