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NCverilog带SDF后仿真速度很慢,有无加速仿真的办法?

楼主(2012-03-03):
RT,请教各位,NCverilog带SDF后仿真速度很慢,有无加速仿真的办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主要是机器很快有20个CPU核,但NC仿真器似乎不支持多CPU,谁有好办法,谢谢

网友(2012-05-19):
不dump fsdb就可以跑快一点。
另外,VCS比ncverilog快

网友:
没有办法。除非降低仿真精度。那要看SDF参数是如何提取以及提取方法了。

网友(2013-02-05):
這真的很麻煩, 每次都很耗時間 Orz
推看看有沒有人有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