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 Designer 9在WIN7上建立封装库调不出自己做的器件

楼主(2012-03-03):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9,每次做项目的时候都会自己建立封装库,但是在WIN7上面跑软件的时候,自己建立的封装库然后画好器件,在原理图中的footpoint就找不到自己画的器件,但打开PCBLIB文件又能看到自己画的器件。但是在WIN XP系统上面跑同样的的软件就没有问题。(软件都是用同一个安装包安装的,过程中也没用出现问题),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3-02-18):
是否需要compile一下。。。。

网友(2015-08-03):
路径没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