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m cpu 是 fully layout嗎

楼主(2012-03-03):
arm cpu 是 fully layout嗎 ? 或是用 RTL -> synthesis -> APR 嗎 ?

現在 tegra 都跑到 GHZ ..

楼主:
那一般 賣 arm ip
不是賣 soft Code

网友:
是RTL -> Synthesis -> APR.  ARM只提供code.

后端多花些力气(定制一些特殊电路、模块,采用更agressive的LVT的晶体管,等等),做到1GHz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arm 賣的是 那類 arm code?

tegra 2  也是嗎?
還是說是 買來 nvivda 自己來 改成 tegra ?

网友:
现在全定制一个CPU需要非常大的投入,且时间很长,除了Intel、AMD这一类的公司,这种设计方法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

网友:
arm卖的的软核。各个公司主要是针对后端流程进行优化,通过floorplan,替换ram,定制cell等方法提频。只有少数公司才有修改微架构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提频高效,风险也大,需要arm授权

网友:
一般而言都是软核,也有一些硬核,但绝对不是用full-custom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