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管原理请教

楼主(2012-03-03):
再看模拟电路教材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NPN共射级电路处于放大区时,发射结正向偏置,电子由E级流向B级。而集电结反向偏置,电子达到B后立即流向C极。从而形成电流。

而处于饱和区时,发射结与集电结都正向偏置,那电子的方向岂不是由E到B,由C到B?如何形成电流呢?

网友:
楼主研究的好深入啊~~~~~~

楼主:
教材中对饱和区没有详细分析

网友:
这时候相当于两个背靠背的PN结都导通,导通电阻小,VCE为两个PN结的电压差。在数字电路设计时,晶体管要工作在这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