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burst传输求助

楼主(2012-03-03):
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两个INCR4背靠背传输,那么在第二次INCR4传输时,还会出现non-sequence这个阶段吗?

网友:
会的,因为是两个burst

网友:
会啊,nonsequence跟burst的种类没有关系,它只会看address是不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single传输的情况下,在master发出控制命令后,ready信号拉低,此时master发出的控制信号(包括地址信号)还会保持在总线上吗?因为如果是burst传输的话,那么在本次控制信号发出后,如果ready信号拉低的话,控制信号会发生变化,那么single传输该怎样理解?
      还有就是既然master是控制发送次数的,而slaver可以根据控制信号来判断传输结束,那么burst传输的种类中的指定传输次数岂不是包含了冗余信息,这个问题又该如何理解,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Hready为低的话,就说明data transfer没有完成啊,则master发出的信号肯定任然被总线所保持,而跟信号是single还是burst没有太大关系吧!
     下面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例如,Burst type中有WRAP8/INCR8,是不是可以把它们分成2个WRAP4/INCR4?如果这样的话只用WRAP4/INCR4就可以避免WRAP8/INCR8和WRAP16/INCR16了。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说single应该是分为地址阶段和数据阶段,我的意思就是在地址阶段ready信号是高,但是在数据阶段变为低电平,在这种情况下在数据阶段的控制信息是保持地址阶段的信息呢还是被还原为原始信息,比如htrans会由non-seq状态转化为IDLE状态还是保持在IDLE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说传输次数是由master控制的,比如说master想要传输16次,那master是肯定知道自己要传输16次的,而作为slaver这边的话,他可以通过对htrans信号的监测,判断传输是否结束,那么master发出INCR16这种传输方式时,它是想将传输次数告诉谁呢?slaver并不需要这个信息啊,因为它可以通过判断htrans来侦测传输是否结束啊!
      第三个问题是背靠背传输的问题,比如讲master想要发送两次背靠背的single传输,按照AHB协议的话第二次传输的地址阶段应该是刚好对应前一次的数据阶段,但是slaver在第二次时的数据其实并没有准备好,但是因为前一次的数据已经在数据总线上了,这就导致第二次数据阶段与第二次传输的地址阶段之间隔了若干个周期的IDLE状态,这对于设计者判断传输何时结束带来了困难,这个问题有何解决办法,望赐教!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传输未完成,ready为低,保持原来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 master 与slave 通过 ready 来握手的,slave可以根据hburst来确定地址的范围以及下一个地址变化。
第三个问题:数据没有准备好,slave将ready拉低就可以拉。

网友:
固定长度的 hburst 可让 aribiter 提早一个周期切换 hgrant。

网友:
四楼的说法挺好的,同意!

网友:
其实把amba总线协议看一下就了解的很清楚了。没必要问那么多的。

网友(2014-07-31):
回复 网友D:
请问,不定长的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不定长的情况下,怎么确认地址的范围和下一次状态啊

网友(2015-08-20):
涨姿势了

网友(2016-06-07):
回复 网友E:

   说废话,清楚了谁还问

网友(2016-11-11):
背靠背传输指的是什么

网友(2017-04-04):
hready只代表上一个cyclecommand的状态,不代表当前cyclecommand的状态

网友:
不管是不是背靠背,必须满足协议要求,Non-Seq -> Seq

网友(2017-05-04):
学习AHB的用法,不知道要不要自己学习如何写呢?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传输未完成,ready为低,保持原来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 master 与slave 通过 ready 来握手的,s ...

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说地址阶段 ready为高 htrans为NONSEQ,采样到了地址控制信号,下一个周期ready若为低,则htrans仍保持在NONSEQ,直到ready信号为高时,htrans才转变为I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