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CS4,下怎样添加CSL库啊!!!

楼主(2012-03-03):
如题,我找了网上几种方法都是不行啊。。。。谁有详细的,CCS3.3project,移植到CCS,4以上的版本啊。

网友:
把CSL库放入编译器环境变量默认路径下,一般为CCS安装路径/complier/c6000(看你使用那个编译器)/include. 记着把库文件分开放入lib文件夹。不要把CSL放入工程目录,因为CSL文件的头文件包含都是#include<>而不是#include“”编译器找不着的

网友(2012-05-02):
谢谢楼主之前一直都是修改include那样做的烦死了

网友(2012-07-04):
一般不要放到系统的目录下,随便放什么地方。只要在project option中设定include path和library path就可以了。

网友:
据说ccs3.1以后的版本都不带CSL了,难道可以自己添加吗?还是官方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