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6.2b仿真时候出现# Error loading design????

楼主(2012-03-03):
激励测试块
编译都通过了

在simulate的时候出现“# Error loading design”

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
我从ISE中调用MODELSIM时,经常出现这个问题。都是把ModelSim关了,再重新跑一次

网友:
设置错误

网友:
error loading design 下面或者上面还有错误的具体提示,你看一下是什么

楼主:
呵呵
自己找出原因来了..............................................

网友:
说一下什么原因,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0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出了相同的问题TB和DUT文件(SV)都可以编译和单独仿真,但是连起来一起仿真就是不行(编译倒是通过了),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调成功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上面回复错人了。。。。

dear,fj773
   你好,我也出了相同的问题TB和DUT文件(SV)都可以编译和单独仿真,但是连起来一起仿真就是不行(编译倒是通过了),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调成功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dear, solarwafer   本人菜鸟一枚,请问一般用modelsim做验证的时候主要应该注意的是哪些设置?

网友:
把全部的信息贴出来

网友(2012-12-28):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3-08-21):
来看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12-27):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