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设计疑问。总是没法做成S型曲线

楼主(2012-03-03):
采用的结构式来自论文:JSSC——Curvature-compensated BiCMOS bandgap with 1-V supply voltage
(Piero Malcovati, Franco Maloberti, Fellow, IEEE, Carlo Fiocchi, and Marcello Pruzzi)。
已经调试过N次,发现无论怎么调,都调不出凹型或者S型的曲线。曲线的结构总是类似于论文(徐勇,王志功——一种高精度带隙电压基准源改进设计)——凸型的曲线。
虽然高阶补偿也做了,可是就是出不来。
采用的是CSMC 0.5um的工艺。所有的电阻都有温度系数(貌似有些工艺没有)。但是采用了理想电阻还是凸的曲线。在温度-10~110之间,温度变化为8mv左右。
想问问,是否bandgap的曲线是否也和工艺中的MOS有关。还是在做高阶补偿的时候,一阶曲线需要调整为什么样子。

输出电压曲线--一阶补偿

输出电压曲线--一阶补偿

网友:
这个是标准的一阶补偿曲线,说明你的二阶补偿没起作用~~~

楼主:
如果已经做好了一阶补偿,那么为什么二阶补偿对曲线的作用是将曲线加速下降,比如最高点在更底的温度或者更高的温度,就是不会使得曲线变得更平整或者凹型。附上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另外主要想说一点,是否工艺会影响一阶补偿的最终(delta)Vout的大小。

网友:
首先,可以确定工艺只要有一阶补偿效果,如果你的二阶补偿设计中有,肯定能出现。
但我看不到你二阶补偿的机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delta(VBE)补偿方法是常见有效地的
这是随手搭了一个电流模帯隙(没细调,两者输出也不等)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
还是有二阶补偿的,可以参见第三路BJT(PNP)管连接到了放大器的两端。这个结构与尚文中提到的JSSC中是一样的。

网友:
二阶没有起作用,一介好像也能做到3mv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工艺?用了哪几种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glouble foundry工艺,用来演示电阻就用理想的,若用有负温度系数的电阻,一阶补偿会更好

楼主:
www. eetop.cn/ blog/327307  以后将会看看这个人的分享,MARK到这个帖子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做成s曲线没有太大意义,是凑出来的结果,实际测试是什么结果
仿真的东西太假了,变一变corner,加点offset,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反正我从来没测到过S曲线

网友:
把起高阶补偿作用的那两个电阻调小一点

网友:
不从一点,与其做成二阶补充,还不如先把架构搭好,现在的结构PSRR太差,不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如果考虑失调与工艺角,二阶补偿根本没什么用

网友:
鹅鹅鹅饿鹅鹅鹅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网友:
那都是RUN 好看
實際 DIE 出來幾千顆看才準..

model 準不準都是問題
一堆MODEL 是用 macromodel (subcircuit) 更多問題

网友(2014-12-05):
我主要针对的是工艺偏差,而失调是芯片内部不对称不匹配引起
我指的工艺偏差是指大批量产时,芯片于芯片间的离散程度
主要是因为
(1)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die
(2)同一批次中不同wafer上die
(3)不同批次中的die
工艺稳定会影响bandgap的初始精度
这方面主要关系到器件参数
(1)电阻绝对值的精度 约+/- 20%
(2)pn结电压等
这些其实受工艺决定,比如doping density ,the depth of difussion,
doping profile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