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我写的这个查找匹配的脚本,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2012-03-03):
TCL脚本:打开一个文件,看文件中是否含有difference这个字符串,我写的一段脚本如下(用在Modelsim的do文件中)执行的时候发现,如果文件中没有difference,会无法退出过程,哪里错了呀?

proc tgrep { pattern filename} {
set f [open $filename r]
while { [gets $f line ] } {
if {[regexp $pattern $line]} {
quit -sim
quit -f
}

}
close $f
}
tgrep difference filename

网友:
proc tgrep { pattern filename} {
set f [open $filename r]
while { [gets $f line ] != -1 } {
if {[regexp $pattern $line] } {
quit -sim
quit -f
}

}
close $f
}
tgrep difference filename

因为gets 到文件尾时返回-1,遇到空行才返回0,所以如果你的$filename中没有空行的话就是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