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信号怎么加复位分配缓冲树

楼主(2012-03-03):
各位前辈
        异步复位信号怎么加复位分配缓冲树,在我看来复位信号的recovery和removel 和 一般信号的setup和 hold
一个意思啊  那按一般的信号加约束 满足setup和hold 就行了啊
      对不对啊?????求指点

网友(2012-12-28):
楼主你解决了么?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对于复位信号只要修掉recovery和remove即可,为何还要做reset的tree?是为了修正skew?

网友(2013-07-25):
reset 信号驱动后面电路驱动能力不够为什么就不能加buffer增加驱动?

楼主:
应该是为了修复skew

网友(2022-03-03):
请问自私约束复位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