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信号rst怎么加约束啊

楼主(2012-03-03):
异步复位信号rst怎么加约束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false_path  [get_ports reset]

网友:
设置false path从所有的reset信号端口到所有的时钟端口,还有其它的reset的信号,如果你有几个reset信号的话!

楼主:
直接不检查时序????    那recovery和removal也不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不检查时序????    那recovery和removal也不检查???

网友A:
RTL代码综合时要根据经验值预设的,recovery和removal的值,跑PT的时候先检查这些满足希望达到的值没有,最后提取参数的网表再检查一次.设false path 并不代表不检查recovery和removal的值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2021-01-20):
引用 网友A:
RTL代码综合时要根据经验值预设的,recovery和removal的值,跑PT的时候先检查这些满足希望达到的值没有,最 ...

您的意思是,rst 端口直接false path, pnr工具开removel recover 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rst 端口直接false path, pnr工具开removel recover 检查就可以了?
...

以前做的时候,流程是这么走的。现在新的流程是不是有该变,我不太清楚了。很多年没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的时候,流程是这么走的。现在新的流程是不是有该变,我不太清楚了。很多年没做了
...

谢谢回复,我试验了下,您的方法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试验了下,您的方法可行的

set_false_path ...
set_driving_cell ...

查一下设计里加了 reset sychronizer。 Innovus 会自动查 reset synchronizer 输出到各个 flop 复位的 removal, recovery。
供参考 -- http://blog.eetop.cn/blog-1592-6946122.html

网友(2022-08-04):
引用 网友A:
RTL代码综合时要根据经验值预设的,recovery和removal的值,跑PT的时候先检查这些满足希望达到的值没有,最 ...

RTL代码综合时要根据经验值预设的,recovery和removal的值,跑PT的时候先检查这些满足希望达到的值没有,最后提取参数的网表再检查一次.设false path 并不代表不检查recovery和removal的值 。

假设使用经典的两极DFF的去做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请问RTL代码综合时要根据经验值预设的,recovery和removal的值   设个值如何预设?

请大神给仔细说明一下。

网友:
时间太久远了,已经忘了。现在基本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