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电流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04):
常看到下面的基准源结构,很多说明文档或论文都说Vref的电压跟M62的源级电压相同,然后基准电流Id=Vref/R13,但是我无论怎么仿真也仿不出这种关系?到底这个电路应该怎么理解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这个图是没问题的,通过负反馈运放将两输入端箝位在相同的电压这也是没问题的,你需要好好观察一下直流工作点  以及环路极性

网友:
放大器的增益不够高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放大器两个输入端电压不等的情况。先把放大器设计好。

网友:
电阻本身也有温度系数

网友:
3楼应该说得对,应该先分析一下静态工作点。对于放大器的共模、差模输入范围等先分析一下。然后在选取合适的输入参数重新仿真。也注意电源电压的选取。

楼主:
    我把运放的增益设计成75dB,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也没有完全相等,我在做DC扫描输入电压的时候,有一段是相同的(大概是0-0.6V),有一段就偏离了(0.7-1.8V)。

网友:
你的电源是1.8伏?那你的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很小。如果你的输入对管是PMOS,就会有你仿出来的情况。你可以调整一下P输入对管所用的P电流源的饱和深度,调小一点换回来共模输入范围大一些。

网友:
我把运放的增益设计成75dB,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也没有完全相等,我在做DC扫描输入电压的时候,有 ...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多大?输入太大的时候管子进入线性区了,运放的增益就减小了。这种结构调整基准电流一般是通过调节电阻大小实现的,不会让基准电压变化太大

网友:
估计是环路稳定性问题。

网友:
负反馈原理

网友:
可以把电路图贴出来,一看便知

网友B:
电阻的温度系数会影响电流   不用考虑吗?

网友:
我也仿过这电路,得到的结果是I13不等于V13/R13,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还是你运放的输入共模问题,1.2V输入不能保证输入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可能运放的Vos电压太大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详图贴出来,就一个原理图是看不出问题的。我以前做过这种结构,贴出我的电路图希望和大家探讨探讨,最好提出我的不足之处。其中运放是P管输入,miller补偿二级差分运放。

仿真图

仿真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2012-04-06):
回复 网友A:

注意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和最低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2013-12-05):
这个基准电流,电阻工艺偏差怎么办??

网友(2014-05-07):
同意四楼意见 同时注意电压VDD取值

网友:
这不是很常见的电路吗?我开始学IC的时候就见过了。

网友:
注意M62管的GATE电压,此处也是运放的输出电压

网友:
this op-amp in this circuit makes the two input same. so, the voltage across R13 is Vref. the current of M63 is Vref/R13. so the output current of M67 is Vre/R13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温度系数会影响电流   不用考虑吗?

外接电阻

网友(2021-12-06):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详图贴出来,就一个原理图是看不出问题的。我以前做过这种结构,贴出我的电路图希望和大家探讨探 ...

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还在不在,我想问一下,最近也调这个结构,BANDGAP的温度系数在13.8ppm/℃,为啥输出的电流的温度系数会差很大,电阻我用的1理想电阻,应该没有温度系数的原因,我看了一下运放的负端的电压,温漂很明显,请大佬指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