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分析 removal

楼主(2012-03-04):
各位前辈:
          在用pt做STD时,removal显示untested,然后看了下原因说是unkown,生成的SDF也没有removal,这是为什么啊??
求指点?要如何才能检测到removal啊。

网友:
请参考下面贴子:
http://bbs.eetop.cn/thread-319283-1-1.html,讨论specify模块和sdf如何描述时序及其它信息的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319648,讨论write_sdf

另外说一句,我感觉你这个原因很可能是.lib文件中,没有removal/recovery的时序定义,或者定义成hold/setup类型,检查library中其相关定义(keyword:timing_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