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困扰几天了,encounter不能启动图形界面,希望大家多帮忙!!

楼主(2012-03-04):
最近安装了encounter,后来使用encounter启动的时候,一直出错。信息显示license已经success了,但是后来报了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ABORT) error/signal...
*** Stack trace in log file.
encounter的图形界面停留了一下,就消失了。

后来使用encounter -nowin命令,可以启动非图形界面的encounter,也就是命名行的encounter。

我的系统是redhat enterprise6,encounter8,9,10都装了试过,都是同样的问题,license破解了,不能启动encounter的gui,相同的报错

我这个错误跟论坛一个兄弟的错误一样,只不过他在帖子中说解决了,但是后来没有说解决方法。他帖子的地址是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8913&highlight=encounter%2B%CD%BC%D0%CE

跟我的错误,下面贴一张截图出来。

希望论坛上的各位前辈能够给与指导!!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希望能够解决!真心感谢

网友:
前十来天刚用ubuntu11.10装上encounter8.1,能用,环境设置仔细看一下出错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最好使用RHEL5,目前EDI还不支持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是环境问题,我用了Redhat el6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我在windows的虚拟机用el5测试了一下encounter可以用。不过现在el6上面有很多软件,换不方便了,暂时改用Astro了

网友:
你查看一下出错的encounter log文件,可能是一些程序包没有安装。yum install 提示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31):
回复 楼主:

    可以告诉我怎么解决了????是环境设置问题出错了。可以把方法写出来?

网友(2012-09-21):
回复 楼主:

我的在虚拟机上也能跑啊,但是会出现类似错误的。。。
   http://bbs.eetop.cn/thread-352119-1-1.html
帮忙看看下,能否解决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11-06):
回复 楼主:

   我来说一下吧,使用的是命令:encounter -32 -simple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