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关于CADENCE中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3-04):
想查看MOS管漏端的电流随直流工作点的变化曲线,选择OUTPUTS时点选了管子的TERMINAL,但是仿真的计算工作都完成后出现错误提示
Trying to plot expression <IS("I0/I0/NM0/D"
"原理图路径")>,which does not evaluate to an object that can be plotted, like waveform or parametric wave. Please refer to the Wavescan User Guide to see what all types of objects can be plotted in Wavescan. Expression which evaluates to only those type(s) of objects can be plotted.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呢?多谢了!

网友:
ADE中需要设置成保留器件端口电流,否则只有电压保存。查一下设置和器件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OUTPUTS里的“SAVE”吗?那个我把它更改成了YES了,还是不行。
请教一下,还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子电路层次需要保存到第四层吧,有一个设置要填的,否则不会输出底层的信息。

网友:
“原理图路径”是啥意思?

网友(2013-07-30):
我仿射频mos管的端电流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后来换成仿一个电阻端的电流就好了,可能有的元件就是不能仿电流。

网友(2015-01-12):
4楼正解。进入ADE,outputs->save all->set subcircuit probe level项即子电路层次,在里面填入数字即为保存的子电路层次。然后就能显示电流了。

网友(2023-11-14):
我填写完层数后,电压和电流都不能显示了,都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