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610和ic5141可否都安装并切换使用呢?

楼主(2012-03-04):
请问ic610和ic5141可否都安装并切换使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试过,这个要试试才知道,你有ic610的license吗,可否共享一份~~~~
lemongy8136@163.com

网友:
可以的
环境变量设置好就可以
现在就同时可以使用ic5141,ic613,ic61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我在学校用过IC5141,然后自己装的IC610,请问一下这些版本是否主要就是数据库有差别,还有什么其他更大的差别吗?版本越高功能越多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些
还有就是一些新功能的出现或者替代,等等
如果真的要了解这些详细情况,可以浏览一下对应版本的release notes

网友(2012-05-27):
    这么高端。。。三个版本同时使用~
我想问下安装第二个版本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比如我现在已经装好了ic610,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库的格式变成OA了,而我又没有这个格式的工艺库,用cdb2oa工具又出错,所以现在想装ic5141,安装过程会不会有什么干扰啊?

网友(2012-11-22):
具体怎么改呢?还望大侠指点迷津啊····

网友(2013-04-09):
同问啊!环境变量应该怎么改呢?我先装的IC6.0后装的IC5141,启动以后,是启动的IC6,怎么启动IC5呢?

网友(2013-07-16):
回复 网友B:

把两个配置文件分开就可以了,要用那个就source 哪个,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一个bashrc ,一个cshrc~~

网友(2014-01-09):
求  cadence615 基于 csh的环境变量配置   很急很急啊

网友:
完全可以,就把环境配置文件修改下就好。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系统设置问题.
我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了IC615,IC5141和Calibre 2011,并将calibre集成到了各自的.cdsinit中
已经采用不同的.bashrc文件设置了各自的环境变量
但是采用Calibre做LVS和PEX时,会发现Calibre找不到Schematic Viewer原理图编辑器,即无法从原理图中提取出网表。只有当我把其中一个cadence完全删除之后才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Calibre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关联到机器机器里面的原理图和版图Viewer的?

网友(2014-02-21):
ic610都下好了,就是没安装,5141用的bashrc,610就得用cshell了,还没研究过c呢

网友:
012-3-4

网友(2014-04-12):
我也需要这个软件,太感谢了

网友(2015-10-09):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请教一下怎么在同个cell下同时安装多个版本吗

网友(2017-05-23):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教一下怎么把616改成514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