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LDO的静态电流仿真

楼主(2012-03-04):
LDO电路用的是片外补偿,运放后面加了一个buffer,静态电流仿真需要仿真哪几部分的电流呢?
有经验的同志们请指教下

网友:
将负载开路,直接从输入测电流。

网友(2012-07-19):
回复 楼主:

thx

网友:
不带负载 输入电流就是啊 整体静态电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aha

网友:
不是很懂问什么,仿真的时候直接让输出并联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每个模块都要仿。然后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