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后仿真与前仿相差比较大的问题(calibre)

楼主(2012-03-04):
我做的一个放大器,二级结构,没有cascode,单端输出,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前仿的情况是这样的。

前仿

前仿
,后仿之后,用的calibre提取的参数,工艺用的是华润的35工艺,后仿变成了这样,

后仿

后仿

不知道为什么增益变成了负的,同时,内部的电压很多都是4.8  4.9  ,关键是静态点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DRC  LVS都通过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由于版图的画的太差,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差的这样。。。
可能是电源接地画的太细,不过,我是把电源地都接在了保护环上,宽度应该足够走了。
可能是加lable不是对称,看到网上也有人这么说的,但是我想不会这样的离谱。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线接错了一样,但是 LVS都过了啊
另外,之前我后仿的一个调制器和前仿基本差不多,所以感觉还是放大器有问题。
求高人指教啊,  详细的请站内PM。。

网友:
和版图的关系应该不大,版图的优劣一定程度上只能影响到电路的性能。
仔细检查一下calibre提出的网表,有些时候calibre提出的网表会出错,器件的端口、极性会弄反。

网友:
要确认你的XRC提取没问题。最保险的是用no RC的选项提取一遍,再生成网表跑一下仿真,如果不一样就说明提取过程出错了。或者在calibre里面用netlist vs netlist 的LVS看一下没有寄生效应的网表是否和原来的一致。

网友:
有可能是提参时出了问题。看一下有多个fingers数的MOS管、有多个segments的电阻提的正确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想也是和版图关系不大,因为这个工艺之前我们这还没有人用 所以可能不是很完整~~~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这个没问题,~~~同样的感谢,我是小菜鸟

感谢大家的帮助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看了一下,后仿不带RC的话,还是这个样子~~~
不过产生的网表和之前的已经不一样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再仔细看一下,谢谢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内部的节点还都是5v左右~~~  您了解么

网友:
这是一个Calibre和PDK之间扯不清的问题,说来话长,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形。当schematic和layout之间有m和fingers参数上的不匹配时,尽管LVS可以通过,提取出来的网表也是错的。这里面还包括平行和并列的电阻电容的问题,也会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calibre本身的问题,而是calibre rule写的不好的问题。我们以前用tsmc,smic 没发生过m finger对不上就出错的问题。

网友:
电源或者控制PIN没接进去,看看是不是?
你仔细看看后仿真的网表,靠PIN的几个节点连接正常不正常。如果是的话可以手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最初也是怀疑工艺文件的问题
但是和我一起的  那个孩子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我的问题

尽管我俩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想也不能差的这么离谱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PIN  和电源地应该都接进去了 因为里面的接地还是0

靠近PIN 的管子就是普遍都是4.8  什么的

感觉就pin(输入)对了

如果带上R+C+CC提取的话,
NET就会非常复杂~~~

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前面还说不带RC也会出错。你看看出什么错了呀,就那么几个器件,看看网表呢。仿真器是不会出错的,要不就是你激励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说amodaman说的那种情况我没碰到,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情况应该是rule引起的。至于你这种,既然no RC的都出错,那直接看网表对一下,或者看中间节点就很容易找出问题了。我这边最常见的问题是后提取的bipolar带了area的值,以至于bandgap不对。次常见问题就是pin的顺序不对。第三种常见问题是节点大小写转换后出错。如果你排除了这三种情况,可以给大家说说你那边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我很好奇。

网友:
画错了吧/..

网友:
这里描述的问题我们现在使用SMIC的PDK的时候经常碰到。no RC提取出来的pex.netlist经过LVS的netlist vs netlist模式验证是通过的,但是产生spectre网表的时候就出错,原因只有一个PDK 里面的netlist procedure。 但是好几年前我们同样碰到TSMC的PDK也有这个问题,当时发现的问题是PDK和某一个版本的Calibre 协同工作的时候有点不配合,最后在Mentor和TSMC双方坐到一起的场合才给出了bug fix.

网友:
建议吧确保每个pAD只标示以个label ,标多了就出问题了,选项设置不恰当,LVS还是可以过的

网友:
从你前后仿真的结果来看,有可能是极性弄反了。

网友(2013-10-10):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画了一个基准电流源,用Calibre提取calibreview时即使不提RC和前仿差别也很大,而且不提RC和提RC的仿真结果一样,另外,我在后仿真时发觉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都不满足欧姆定律啊,求指导,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是XRC规则出错(一般不会),当然就是Calibreview里面对PDK的器件参数没有辨认到,以至于映射到schematic或者网表的时候出错。我们碰到的问题很多是和finger, m以及一些特殊参数的缺省值有关的。 这个是介于代工厂(PDK)和Mentor(Calibre)之间的灰色责任地带,反正就是流程整合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用的smic的工艺,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和你出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6-06-07):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mixer版图也碰到这个问题,calibre后仿不提取RC仿真结果和前仿差别也很大的(主要本振泄露和线性度),想请教下后仿网表应该怎么提取比较好?谢谢

网友(2017-03-29):
好东西,一定要顶一个

网友(2017-06-22):
这个问题要顶一下!!!近2周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基准电路,带RC和不带RC仿真出来都和前仿真差别很大,特别头痛的问题,明天再看一下上面说到的情况。

网友(2018-05-16):
理论上看起来可行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XRC规则出错(一般不会),当然就是Calibreview里面对PDK的器件参数没有辨认到,以至于映射到schem ...

如果是这种问题要如何才能解决呢?目前遇到了后仿和前仿极性不一致,且No RC时虽然极性相同,但也会和前仿有一定差距

网友(2023-06-19):
LZ你这个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呀?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极性是一样的 但是NO RC和schematic有差距,生成NO RC时是没有错的,但是SVS时就出错了,SVS就没通过,器件W,L值扩大了。我找了很久,发现是在NO rc生成网表那一步,参数变了,而且本来电阻segments为40,NORC 里是40个segment为1的电阻,网表里就变成40个segments为40的电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同事的版图就过了,我还想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画的不行对了我们用的是海力士的工艺,我想你的解决办法或许有我可以借鉴的地方,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