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chopper设计中如何仿真residual offset Vos.res, 谢谢。

楼主(2012-03-05):
请教,在chopper设计中如何仿真residual offset  Vos.res, 谢谢。

网友:
我理解的residual offset是指加入chopper技术以后,电路的offset没有变成0,而是下降到某一个值。
righ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楼主:
顶起,继续请高人。。。

网友:
因为运放模型没有包含offset信息,你可根据管子尺寸计算3sigma的vthoffset (可正可负,一端仿完加到另一端) 加到运放一端再做仿真。 仿真后直接看运放输入(注意不是真的输入,而是offset前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方面的计算我还是头一次,请问有什么文章或资料可否推荐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offset 不仅是有管子的不匹配还应该有1/f 噪声及线路偶合
电容不匹配所造成的影响,这个该如何计算呢,还是你推荐的方法中已经含有这些内容了呢?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看到有关于计算 运放offset 的帖子,和你推荐的内容相符。但我怎么觉得好像
和我的问题不太一样呢。

网友B:
chopper 工作的原理就是对噪声(主要是offset)采样,输出的信号中含有噪声正和负的交流信息,在经过低通滤波滤除。 但是由于采样会有电荷注入等非理想因素,又不能全部被消除,留下低频的DC 噪声即offset。。。你该读几篇paper看看。。。

我流片过chopper的bgr很多次的。。你懂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找资料看看你说的那个测试方法是怎么回事吧。
在chopper中,采样信号的频率不同,spike压缩的方法不同,剩余的offset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对你说的方法还摸不着头脑呢。我先看看你推荐的方法吧。
顺便请教一下,你们的chopper仿真出来的结果,spike 及 剩余的offset 一般有多大?
电脑模拟的结果和流片出来的结果差别一般有多大?

谢谢。

网友(2019-08-03):
引用 网友B:
chopper 工作的原理就是对噪声(主要是offset)采样,输出的信号中含有噪声正和负的交流信息,在经过低通滤 ...

所以你是怎么仿真他的offset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