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中的VCO的电压V-频率f的关系,正比常见还是反比常见?

楼主(2012-03-05):
pll中的VCO的V-f关系,正比常见还是反比常见?哪种跟好一些呢?

网友:
好问题啊,以前都没考虑过。我见过的都是正的。
我想是不是应该不单纯考虑正的好还是反的好,主要还是当有外界干扰时比如电源扰动时,这个增益不容易被破坏?

网友:
这和你的控制方式有关,一般是+,-少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这个貌似和VCO的结构有关系,有的结构是正比,有的是反比,我看论文上有正比也有反比,所以不是很清楚工程上都是用的哪种类型,Q群上有些人又说他们见得都是反比的,和你的相反,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不觉得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虽然正向常见。

网友:
正比反比都一样啊,我都做过。往往用环振做的是反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