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阻抗匹配一直没匹配成功,求方法啊?怎样分析啊?

楼主(2012-03-05):
LNA设计图

LNA设计图
阻抗匹配一直没匹配好,我已经对其进行小信号分析计算出的值仍然偏差很大,希望谁能指教下方便快速的分析方法,谢谢

网友(2012-04-13):
是阻抗实部50欧虚部为0吧?结构对了,就参量数据改变,有时候模拟跟计算出来的结果是有偏差的

网友:
顺便交流下,你这个低噪放是用在哪边的接收器上的吗?有没有做RFID的啊?

网友:
用的啥软件呢?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没看懂图

网友(2013-02-19):
集成电路。。。

看不懂

网友:
这样提供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分析啊。原则是先DC仿真,然后S参数仿真,然后LAYOUT仿真的。

网友:
怪的很,隔直电容呢

网友:
电路图都画不好,搞毛啊.

网友(2013-04-21):
用MULTIMATCH ADW 设计比较好  几乎出来的版图不用调试 有兴趣的交流心得  QQ1263461077

网友:
看不出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
是电阻反馈得到Rin = 50 Ohm? 输入匹配主要就是调输入管尺寸

网友:
不懂的飘过!

网友(2013-10-02):
改變輸入輸出阻抗試試看,

网友(2014-01-18):
MULTIMATCH ADW 是否支持RFIC/M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