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C三级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Gain & Phase

Gain & Phase

最近在做一个research,做一个三级NMC放大器,加上补偿电容cm1和cm2之后发现UGF附近的增益曲线一下平缓了很多,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
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下。

另外看paper上写的是,Cm1 = 4 ( gm1/gm3) CL ; Cm2 = 2 ( gm2/gm3)CL
但我发现按照这个式子计算之后的仿真结果,PM是不正确的。
所以请问各位专家,这两个求补偿电容的公式是否正确

网友:
补偿公式在只考虑极点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在f=GBW附近有一个零点,跑一下PZ看一下零极点位置

网友:
应该是有右半平面零点了

网友(2022-02-21):
那不是一个共轭极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