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root下建立一个用户后,dc_shell命令无法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2-03-05):
求助各位

我在root下建立了一个用户
进入该用户后,发现无法使用dc
输入dc_shell,得到command not found;

求问原因?是不是权限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来是.bashrc设置的有问题,搞定了!

网友(2013-01-08):
回复 楼主:

    你是咋搞定的?什么原因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0-07-19):
我是吧bashre改成如下就好了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synopsys tool list configuration
#synopsys_home
export synopsys_home="/home/kingstacker/workfile/synopsys"
#dc_home
export PATH="$PATH{synopsys_home}/dc/amd64/syn/bin"
#hspice_home
export PATH="$PATH{synopsys_home}/hspice/hspice/bin"
#dve
export PATH="$PATH{synopsys_home}/vcs/gui/dve/bin"
#vcs_home
export PATH="$PATH:${synopsys_home}/vcs/bin"
#scl_home
export PATH="$PATH:${synopsys_home}/scl/amd64/syn/bin"
#licens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home/kingstacker/workfile/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kingstacker/workfile/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DISPLAY=unix:0
#set home directory
export SYNOPSYS="/home/kingstacker/workfile/synopsys"
export VCS_HOME="/home/kingstacker/workfile/synopsys/vcs"
export DVE_HOME="/home/kingstacker/workfile/synopsys/vcs/gui/dve"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网友(2022-04-27):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咋解决的?

网友(2024-07-17):
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