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mc工艺库中DP库和TP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3-05):
看到GENERIC_CORE里面有DP库和TP库,知道他们分别代表design package和tape-out package,不知道package在这里适应理解为封装还是包?
这两种库之间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情形下?

网友:
看看这两个package下子目录就知道,tp下包含了很多后端要用的data,如gds,astro,lef等,而dp里则没有

网友:
LS两位都是UMC的啥工艺啊?

楼主:
TP里面的后端库是更多些,但是两个下面都有lef库啊。。那不就代表都可以去布局布线。。?
能否从用在何种场合上解释一下这两个库?谢谢!

楼主:
LS两位都是UMC的啥工艺啊?
引用 网友A:

点18的。。最近才开始自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的工艺节点可能data package也会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TP应该更适合做后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65nm

网友(2015-11-14):
回复 楼主:

   好问题,好问题

网友(2021-08-19):
联华电子  台湾专注与晶圆等的 半导体知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