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rystal的并联谐振频率与串联谐振频率

楼主(2012-03-05):
下图是石英晶振的等效电路图,可看作由Rs,Ls,Cs,Cp这四个device组成。
当crystal处于串联谐振状态时,其谐振频率只和Cs,Ls的数值有关。
当crystal处于并联谐振状态时,其谐振频率和Cs,Ls,Cp的数值都有关。
不知这样说是否确切?大家有没有设计过利用crystal并联谐振的振荡器?

网友:
你推导出这两个端点的阻抗Zin公式,然後Zin=minimum时freq为串连共振点,Zin=maximum时freq为并连共振点。

楼主:
    了解.我算出并联谐振频率就是Cp和左边那路的等效电感共同决定的,但是发现这个结论与simulation不太一致.
simulation发现Cp电容的大小并不会影响并联谐振频率的大小

网友:
再SIM一下吧!串连与并联频率太近,AC SWEEP的RESOLUTION不够密,会导致你看不出来。
或者把RS改大一点,TANK Q就不会那么高,让Q<100应该会比较看得出来。

网友:
你到底想问啥,能不能问具体点

网友:
似乎在设计中是没用的概念。

网友:
一般情况下,crystal oscillator用的是并联模式,外接variable capacitors 来控制oscillator frequency.

网友(2024-04-01):
不太明白楼主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