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亚阈值区参数提取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小弟最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1、亚阈值区的公式是Id=Id0*(W/L)EXP(Vgs-Vth/nVt)还是Id=Id0*(W/L)EXP(Vgs/nVt)?
                                       2、上面公式中的Id0和n值在cadence仿真中怎么提取?
                                       3、求一个亚阈值放大器计算的详细例子(包括W/L的计算等等)
求救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下^急救啊

网友:
应该是这个公式Id=Id0*(W/L)EXP(Vgs/nVt);网上有paper的~~~~

网友(2012-07-05):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最近在论文里看到的和在allen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式子。另外有好的文献参考么
最近遇到亚阈区的参考源的设计

网友(2012-10-28):
,好好看下书喽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这个公式:Id=Id0*(W/L)EXP(Vgs-Vth/nVt)

网友:
是第二个公式,但是在CADENCE。18工艺中的I0和那个n*vt是多少呢,急求.楼主知道不????

网友(2013-01-03):
這公司也是簡化過的,model其實更複雜阿

网友(2013-02-18):
那ido and n 到底是多少嘛!

网友(2014-03-24):
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
第二个公式是VDS大于一定数值后的化简。

楼主(2014-06-04):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下何乐年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里面的基准电流源的例子,不过在求W/L时,我一般是先设定好Vgs-Vth的值大小,然后仿真宽长比,一般这种出来的结果也比较准确,不过在镜像时,建议使得镜像的管子处于饱和区(或者vdsat)尽量大些,L也大些,以求减小不匹配。

网友(2015-03-24):
楼主知道提取亚阈值参数的方法了吗,我急用,谢谢

网友:
cadence亚阈值区参数提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