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种开关怎么设计

楼主(2012-03-05):
设计时碰到一个问题,我需要在一个电路的某输入端接上两个不同的基准电压,通过开关控制切换,如图所示。
我只知道用np对管的传输门做开关,但这样就把电源噪声串到基准电压上了》《
这种开关该怎么设计呢?求大神们不吝赐教!

楼主:
顶。。。没人知道吗?

网友:
如果是开关另一头的影响,开关多串一组管子,关闭时中间的点拉到高低固定。
如果单纯就是开关自己的电源影响,你就只能考虑下把耦合电容减小,然后你自己基准多带些电容

网友:
加个运放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ep n-well?求详细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单位增益放大器的形式把基准电压接出来,然后控制运放的工作状态吗?
     还是直接用运放建立一个核压VDDL,然后用这个核压去作为开关管的电源电压?

网友:
方法很多啊,用个Dummy Switch能减小电荷注入效应,再加个pi型滤波就没啥大问题了。个人不建议用Op做个Buffer,这样对Offset的增加比较大。对于模拟的器件来讲,reference上有个10~20mV的噪声很正常,不要以为用仿真器搞得reference上没有噪声就真的没有噪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