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帮忙看看 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1.内存不够用;
2.加内存换64位OS;

网友:
工程太大需要更多的内存,但是WIN32系统最多给一个程序分配1G内存,所以就出现以上问题。
对策:装W64系统,同时安装4G以上内存。就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般大项目都在服务器上跑,已经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扩大内存,然后打开你电脑的3gb选项,具体的到网上查一下...前面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最好安装WIN7 X64的,内存过大到8G或16G,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