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调用modelsim仿真软件

楼主(2012-03-05):
我在用ISE软件调用modelsim软件仿真时,输出波形为零。但是在modelsim中直接仿真就可以出现正确波形。相关的xilinx库文件我已经添加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这是咋回事呢?程序中调用了双口ram核。

楼主:
有没有知道是啥原因呐?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对于仿真还不熟悉呢,别把希望都寄托在这里,到百度或搜狗里寻找下,或到官网看看类似的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看看你是否正确编译了XILINX的仿真库,一般是一次性的,编译好后在modelsim.ini文件里面会有XILINX库列表。 第二是看XILINX的ISE生成的fdo(功能仿真)或tdo(时序仿真)的文件内容是否有问题,我发现自动生成的东西有时候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