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2-03-05):
请教个silvaco offgrid问题,gate length 是0.6um  Vth 是1.8V,而gate length 是0.65um时 Vth却是1.6V,不应该相差怎么大的,应该是1.8V,最多相差0.05V,这个我想是grid定义有问题,请问怎么调grid 有谁知道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

网友(2012-04-26):
如果你是用DevEdit的話
裡面應該直接就可以調grid了
如果你是用atlas的話
在前面 x.m 或 y.m的地方
有spac可以調整
小, grid就密

不然你就上傳你的檔案
大家也比較容易幫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