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推挽输出级的一个难题,待解决!!!

楼主(2012-03-05):
本人根据一本书上的原理图画了一个推挽输出的运放,输出部分是用一个浮地电流源接推挽输出级,现在发现组成浮地电流源的pmos和nmos在静态仿真时电流不相等!!一个导通了,另一个却是截止的,按照偏置的设计浮地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应该是3.85v-1.02v这个这个范围,而且浮地电流源的两个管子的Vsat应该和组成跨导线性环的几个管子的Vsat差不多。但是仿真出来却只是1.29v-0.99v。较为严重的偏离设计。求助各位!看看应该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看不大清楚。好像你电流搭配的不对啊,中间那路得是20uA的啊,你上面下面都只给了10uA

网友:
还是卡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浮地电流源两个mos管提供偏置的电路一定要是浮地电流源所在支路的电流的一半吗?我感觉宽长比缩短为1/2也是一样的。我先试着改改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能看清否?

网友:
你问这个问题就搞了。。。你得搞清楚你那些电流拷贝都是什么原理,不是一定不一定,而是你掌控了他们吗?搞清楚原理再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根据你的建议,我把电流改了过来,浮地电流源的上下都是21uA.浮地电流源两端电压分别为3.929和1.186。应该算是达到预期值,不过。浮地电流源的两个管子的电流还是不一致,pmos是20uA,nmos1uA.看来还是要细调。我再看看。thx!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说关于电流拷贝原理你的理解吗?我的理解是栅压一样,然后随宽长比的比例变化,但是因为存在沟道调制效应,所以电流不会一模一样的拷贝。当然,管子处于饱和区是关键。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图中画圈的两个电流镜的匹配是关键!中间那条路是不是20uA,不是关键,昨天把中间支路换成20uA不过使得画圈的两个电流镜匹配问题稍微削弱了而已。中间那条路可以是10uA!只要浮地电流源的那两个管子宽长比减半即可。

网友:
    这仍旧不是关键,关键是你知道你这样配置电流的原理吗?哪知配多少电流其实都可以。
    我上面说的电流拷贝,是你想怎样拷贝,不是说你知道不知道拷贝是什么意思。
    唉,真是伤不起啊。。。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说了”不能解决问题啊,兄弟!既然你掌握着关键和真理,你又惧惮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确没法说,那个兄弟说了你的电流镜比例有问题,你硬扯其它东西。现在大家都是按照电流设计的,电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顺畅了就好了
顺便说一句,你的bmp图片太大了,伤不起啊,做事多用点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吧,表达不清容易引起争论,但是必须继续争论下去才能把问题弄清,而不是大家走开。图片是第一次传这样清晰的,没想它比较大。反正我觉得问题差不多了,所以没改了,我承认这是没做好的问题。至于电流镜的问题,那位兄弟认为浮地电流源上下应该配的是20uA,而我图里面配的是10uA,但是是因为我给浮地电流源mos管提供偏置的电路用的是10uA的电流,与浮地电流源上下的管子宽长比一致,但是由于浮动电流源一个pmos与一个nmos把10uA电流分半了,流过5uA。所以浮动电流源的mos管要把宽长比减半,就行了。所以那位兄弟建议的上下应该是20uA我到后来认为是不对的。之所以浮地电流源两个管子的电流不一致,是因为后来我发现的关键里面圈的电流镜,因为那两个电流镜的是否准确匹配影响着浮地电流源上下两路电流是否相等,只有上下电流相等,才有浮地电流源的正常工作。这就是我的看法,欢迎指正。也许那位兄弟不会再回了,但是在这里顺表感谢!

网友(2017-06-13):
最近也在调,想使得输出的推挽电路工作在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