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用蒙托卡诺怎么仿真?

楼主(2012-03-05):
最近在搞ADC里面的比较器,现在要使用蒙托卡诺对比较器的失调电压进行仿真,在candance里面怎么仿真出柱状图啊?主要是expression不会设置,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你在ADE里头取一个数,比如offset,然后跑完Montecarlo就变成柱状图了
取数的表达式你该会吧?。。。用ADE计算器,两个信号相减,取value

网友:
我想知道钟控比较器的offset怎么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多谢您的回答,请问在ADE里面怎么取offset啊?还有就是计算器里面的差值是输出端的吗?value里面的设置是怎么设置的?期待您的回答。还有就是应该是tran的吧

网友:
这个。。这个就。。你还是看看一些基础书吧,我说也说不清楚
基本就是,打开计算器,先选信号,视仿真种类VS或者VT,电路图上选信号+,再VS或者VT,再选信号-,点个减号,这样就是差,再点个value,里头看看清楚,填写个X值,OK,然后OUTPUT上取过来,命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value的设置问题 我放出来的结果和斜坡的差别比较大 所以才很细的问你 希望你不要嫌我烦 谢谢

网友:
LZ要嫌取瞬态的差值麻烦,就在ahdllib库(还是analog lib)里找个dif_amp,增益设成一,出来的就是差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您的建议 我主要问题还是offset怎么取和设置的问题 请问您有什么高见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能说详细点儿吗?我也是在这一步,原理很明白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用value 去表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指点一下:singal:________________                interpolate at:_________________
                number of occurrences:_________________
                period(required for multiple):___________________
                plot/print vs: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2014-07-1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是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想请教你一下,行吗?

网友(2014-10-21):
学习学习,都是大神

网友C(2016-01-05):
有人会设置calculator中的value选项了吗?求指教

网友D(2022-06-20):
那个help就不能点一下么,讲的那么清楚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D:
那个help就不能点一下么,讲的那么清楚

服务器里的help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会设置calculator中的value选项了吗?求指教

顶一下,顺便问下xd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