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NA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5):
各位大佬请帮忙分析分析啊:
      小弟刚做完一个射频前端接收机(射频输入1.5G,中频输出6M),仿真噪声系数为3dB,实测5.5dB,增益测试与仿真比损失5dB,降低输入频率(输入800MHz),噪声系数好转,为3dB,经过分析与讨论,认为是LNA的噪声系数恶化和增益没有达到仿真值导致的,小弟做的LNA为普通结构的源极负反馈形式的,负载为电阻,用的是smic18工艺,LNA的噪声系数和增益也是按照官方教程仿真的,怎样做才能仿的比较准啊,请各位多发表意见

网友:
你有没有做后仿,如果LNA增益下降,那么基带的噪声将影响系统的NF,还有一个可能是匹配还没调好,造成LNA增益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