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09看不了波形

楼主(2012-03-05):
WaveView和Scope点了都没用,哪位有经验的前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onfig ->  改  waveform tool path

网友:
是不是沒裝wavevier & scope
若是沒裝..安裝完後..依二樓的說明指定路徑即可..

网友(2012-04-29):
同不能看,真是悲惨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装waveview或者是scope,不然就只能用avanwaves来看,而且现在avanwaves还只能单独打开,没办法从hpui里面调用,调用没反应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如何能知道我有没有安装wavevier & scope呢?新人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如何能知道我有没有安装wavevier & scope呢?还有如果我没装,是不是还有下载新的软件啊(我只装过hspice一个软件)?新人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2015-04-06):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