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仿真求助 弄了好久 压抑。。。。

楼主(2012-03-05):
我想仿真等效输入噪声电流 请问  仿真窗口输入那里应该怎么设置  为什么我添加不东西啊  弄了好久了 在线等答案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左下角电流源是输入电流   谢谢大家了!

网友:
In put Noise 选 None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要测的是输入噪声电流啊  谢谢你的回答 我试试

网友:
输入输出用port啊

网友:
你在输入端加一个值为0的电流源,然后选择这个电流源作为input port就可以了

网友:
选用port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选用port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3):
用50ohm port并联一个noiseless的50ohm电阻再接进vcvs当作输入,替换掉电流源,input noise选port

网友(2020-05-15):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要仿真平均等效输入噪声电流谱密度,不知如何仿真,具体怎么设置?,单位如何改成  pA/(Hz)^1/2   ?,求大神指点,本人初学不是很懂。

电路图(左下角输入电流源)

电路图(左下角输入电流源)

这个如何设置

这个如何设置

论文中的仿真(作为参考)

论文中的仿真(作为参考)

网友:
大佬们,遇到相同问题,请问最后如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