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di的floorplan命令的-keepShape怎么用?[已解决]

楼主(2012-03-05):
如题,
最近看edi的userguide发现floorplan有个命令,平时没怎么接触过,按照userguide的说明

在terminal上输入floorPlan -keepShape 0.25

发现没有预想的shrink or expand某个module。而是导致整个floor变形了

求问这个命令怎么用,就是怎么样让一个module的TU通过命令修改掉,ps:不是说所有的module,就是某一个module。

还有一个问题,有个module,怎么样让它的std cell在placement的时候,都在某一个preplace的范围内,这个是不是和fence或者region有关?

网友:
没用过
如果改某个module,直接图形界面下搞一下就好了,EDI的强项呀
fence这个module了,它的单元就不能place出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fence/guide区别在哪?
user guide上说,fence是hard constraint;guide是preplace;是不是说,fence后的module不能移动,但是guide后的可以移动;我就感觉这两个区别仅在这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ule的属性里

fense不是fixed,fense只是限制place的范围,不是不能移动

网友(2012-04-26):
回复 楼主:
      前辈,可以把edi user guide 发我一份不,谢谢,我的邮箱是ym520zw@163.com

网友:
EDI做floorplan,多用GUI,发挥优势,小SB

网友(2012-10-20):
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和操作对象的形状有关吗?看手册上说,得是“L”形状的,望告知.

网友(2013-04-22):
你要操作的对象是module 不是整个floorplan
所以不建议使用floorplan这个command
改变TU 就是通过你改变module的area
你可以拖曳 , 也可以通过command setFPlan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