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救急救!

楼主(2012-03-05):
小弟在用ISE软件调用modelsim仿真时,(调用了ISE的FFT IP核)出现了以下的错误:
请教以下这是咋回事呀?是哪个库没有加吗?请大侠们热心回复!好着急呀
* Error: fft_test.v(1940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1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2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2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3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3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4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5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5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6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6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7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8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8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9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49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0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1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1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2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2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3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4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4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5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5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6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7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7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8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8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59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0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0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1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1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2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3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3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4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4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5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6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6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7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7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8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9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69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0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0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1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2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2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3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3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4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5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5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6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6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7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8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8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9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79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0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1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1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2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2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3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4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46):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52):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58):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6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70):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77):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84): Module 'FD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892): Module 'FDR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00): Module 'FDR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08): Module 'FDR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13):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19): Module 'MUX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24):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30): Module 'MUX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35):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41): Module 'MUX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46):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51):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57): Module 'MUX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62):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68): Module 'MUX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73):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79): Module 'MUX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84):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90): Module 'MUXCY' is not defined.
# ** Error: fft_test.v(19995): Module 'XORCY' is not defined.
。。。。

网友:
估计是库没有家全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亲,已确诊,库没有加完整。。 把库加完整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的确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库加完整后又出现新的错误了:Failed to find 'glbl' in hierarchical name。这个错误你见过吗?知道咋回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亲,去xilinx ise的安装目录下面找一个叫 glbl.v的文件。然后把它拷贝到你的仿真目录下,用vlog 编译一下,然后在敲vsim命令的最后,这样加: vsim ..... work.*** [空格] blgl

    这是一个控制器件初始化的文件。